新手选择这个怎么样

楼主(2016-02-15):
新手刚刚喜欢航模选择这个可不可以麻烦各位前辈指点一下

网友A:
某宝套机不好你按配置单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某宝套机不好你按配置单配

安装某宝这个买配件吗?

网友:
吧里有很多配置单的 你去找找

网友B:
MC6比较水啊  遥控器还不如买好点的一步到位   不然以后还是要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MC6比较水啊  遥控器还不如买好点的一步到位   不然以后还是要换的

哦哦这样的啊?因为刚刚开始爱上航模看不好用什么牌子的麻烦推荐一款吧!价位不要太高

网友B:
国产天地飞   华科尔   开源的睿斯凯     高端一点常见的 服他爸  JR    Graupner  都不错  一般有个八九个通道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国产天地飞   华科尔   开源的睿斯凯     高端一点常见的 服他爸  JR    Graupner  都不错  一般有个八九个 ...

富斯i6怎么样?

网友:
淘宝的套机确实有点坑!

网友C:
没有机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机机呢?

他这里是kt板的我现在想不好搞kt板的还是多轴的

网友:
路过,拿币走人

网友:
不可以,这个配置很垃圾,玩不了几天就废了,我这里有比这个好的,现货,打折。谨记:不要贪便宜,便宜没好货。

网友:
懒的自己配就买了吧

网友D:
这个控不是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控不是很好

已经买富斯i6

楼主(2016-03-21):
引用 网友E:

谢谢没办法刚刚入航模

网友(2018-04-08):
电机和桨用自锁的(有螺纹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