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想改精灵3S版天线,请教下5.8G图传和数传天线有啥区别?

楼主(2016-02-15):
平板天线我看到5.8G的14dbi的都说是图传天线,可以当成遥控数传天线用吗?

网友:
频率一样就可以通用!

网友:
增益越高,方向性越强,波瓣越窄,不好把控。用于数传,一定要加装AAT,防止失控。

网友:
路过,拿币走人

网友:
反正不是越高越好

网友:
可以 建议用9db的

网友:
加qq群 89090432

网友:
淘宝 搜鸭梨工作室 有售

网友:
就过来看看,然后走人,

网友:
因为我也不会,,精灵好牛的

网友:
哎,,,看着用手机一点也不舒服

网友:
还是电脑好一点,,

网友(2018-12-25):
3S 就是WIFI图传,怎么改,底子太弱,都不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