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8上这个元件是干啥的,掉了的话影响不,求大神

楼主(2016-02-15):
上回炸鸡了,apm2.8的飞控拆下来听到里边摇晃有声音,拆开一看有个元件掉下来了,大家看看是干啥的,有影响没?
图中红圈的那个!

网友A:
电容,一般情况下没有什么影响,但是还是建议重新焊接回去

网友B:
还是焊上去比较好!应该是滤波电容,如果是耦合电容,没他就不行了!

网友C:
应该有一定的影响。

网友:
肯定有一定的作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有一定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焊上去比较好!应该是滤波电容,如果是耦合电容,没他就不行了! ...

啥是耦合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一般情况下没有什么影响,但是还是建议重新焊接回去

已经找不到了,祈祷没啥影响吧

网友:
换吧。。炸鸡了可就损失大了。。再说APM现在很便宜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找不到了,祈祷没啥影响吧

我手头也没有这个飞控,所以不知道这个电容应该选多大的,要是有的话,直接测一下就知道了,要不你问一下,看哪位摩友愿意帮你测这个。

网友:
对交流信号进行传送的电容!

网友:
路过,拿币走人

网友:
找张图纸看下

网友:
3.3v的滤波电容,没有会造成3.3v杂波太大或电压偏低,可能会有干扰

网友:
滤波电容就是电源对地之间的电容,耦合电容就是信号向后级传送的隔直电容,一般来说没有滤波可能会有影响,没有耦合肯定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