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15):
我穿越机上电以后电调一直响,遥控器不管用,大疆哪吒飞控,AT9遥控

网友A:
先确认一下电调线是否正确,再确认遥控器是否校准过。

NAZA飞控的电调线 黑线在上,白线在下。

网友:
有在电脑上调参么  有校准摇杆么

网友:
检查一下连线,是不是哪里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确认一下电调线是否正确,再确认遥控器是否校准过。

NAZA飞控的电调线 黑线在上,白线在下。 ...

我这电调上就过来一条黄色的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电调上就过来一条黄色的线

黄线在下,咖啡色线在上。试试看。

电调一直叫是信号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黄线在下,咖啡色线在上。试试看。

电调一直叫是信号问题。

电调过来就一天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调过来就一天线

不明白你说的什么意思,拍张照片看看。

网友:
路过,拿币走人

网友:
应该是电调没信号,电调带不带BEC?,飞控供电没?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两种情况,1.没有信号输入,检查电调接飞控的那根信号线是否接对,检查飞控的各项校准是否做完。2.油门行程问题,检查电调油门行程做了没有

网友:
不懂,等大神解答,帮忙顶贴

网友:
电调一直响
1.可能就是前面提道的线序问题插反了
2.是电调的行程校准问题 行程校准没做或者有问题 导致油门最低位不在遥控油门行程的最下面 楼主去试试看
3.还有就是遥控油门行程不在最下面就接电
4.看看说明书 哈哈哈

网友B(2016-05-12):
看电调说明书看是哪种叫声,我上次就是接收机油门通道不对导致一直叫,设置好油门通道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电调说明书看是哪种叫声,我上次就是接收机油门通道不对导致一直叫,设置好油门通道就好了。 ...

电调没有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