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飞控六轴,有两个电机转速异常,求指教

楼主(2016-02-15):
配置:飞越680,mwc飞控,朗宇4108,铂金30a,富斯9美国手

装机后第一次解锁后怠速肉眼观察正常,六个电机均在转

但是推油门后,右手左右打副翼,此时5号6号(MWC的标号,水平方向各一只)电机间歇停转,接着把油门拉到底恢复正常,如果此时不拉低油门而是推油门这俩电机依旧间歇停转

电调与电机直接焊接包热缩管

用接收机挨个对电调进行行程校准,结果校准完上电,有问题的那俩电机的电调滴滴滴急促报警,说明书提示要么行程过小要么遥控油门不是最低。但是校准N次后仍然这样报警。
把有问题的两个电调信号线插到其他接口上依然滴滴报警,由此看来应该是这两个电调有问题。
可是我拿接收机和遥控进行油门校准以及编程设置都没问题,而且校准完油门可以正常转动,但是为什么接到飞控上确实报警呢?把电调恢复出厂设置,六个电调统一设置参数,无效。

后来发现,恢复出厂设置后,不进行油门校准直接接飞控上电,没有报警,但解锁后发现该两个电机怠速不转,需要推一小节油门才转,而且油门自己往下掉,比如说油门打到中位,电机开始转,但自己慢慢减速直至停止

打开gui查看六个通道有三个在往下掉参数,而且为了排除干扰,重新校准acc,拔掉所有电调信号线,只剩下飞控与接收机

有问题两个电调恢复出厂设置,不校准油门行程。全部连接飞控,使用mwc校准油门。校准完校准acc,姿态水平。
解锁
各路输出1150,此时除了有问题两个不转其余怠速运转。推油门,1300左右,六个转动,维持一会,数据见下图
六个电机以转动方向分成两组,一组油门上升,一组下降,整个过程姿态仪正常水平无移动

写的有点乱,总共两个问题:一个是不是可以判定那俩电调有问题,二是飞控的输出是不是有问题。

大过年的没弄明白,实在是闹心啊,谢谢各位!

网友(2020-04-09):
新手路过,过来看看

网友(2019-12-11):
现在遇到win10 64bit  GUI打不开提示JAVAW.exe不能启动

网友(2019-09-29):
mwc的程序里有个电调校准的选项,操作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2018-11-16):
过来混个脸熟以后好办事

网友A(2016-02-15):
把其他电调换到有问题的电调飞控输出上看,好的就说明是那两个电调问题

网友B:
为什么那么多i2C错误?

网友:
不懂帮你顶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其他电调换到有问题的电调飞控输出上看,好的就说明是那两个电调问题

已经试过了,基本判定电调有问题,就是有点不死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那么多i2C错误?

gps没连接

网友:
路过,拿币走人

网友:
我也来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C:
mwc相比apm有哪些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C:
mwc相比apm有哪些优势?

理论上讲,性价比高

网友C:
引用 楼主:
理论上讲,性价比高

功能有差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功能有差别吗?

怎么说呢,就好比是桑塔纳和帕萨特的区别,都是车,都能开,但apm肯定功能更丰富更稳定,设置调试更人性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说呢,就好比是桑塔纳和帕萨特的区别,都是车,都能开,但apm肯定功能更丰富更稳定,设置调试更人性 ...

知道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