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在升级固件时的问题,求解决方法

楼主(2016-02-15):
APM2.6用地面站连接进行固件升级,老是不能正常显示最新飞机类型的版本,感觉有点不对劲,之前朋友帮助升级过固件的,但飞机调试不正常,没有正常升空。。现在想得新升级最新固件,麻烦高手指导下如何正常升级。。。。

网友:
不会弄帮你顶起啦

网友:
把语言换成英语,试试看

网友:
我的也是英文的时候才能链接到服务器得到固件的版本,中文就链接不上服务器,但能连接飞控

网友:
3.1.5以上版本固件不支持APM飞控,支持pix。

网友:
过两天或再换个网络环境或再换个地面站版本试试,这是服务器的问题,和飞控没关系。

网友:
地面站问题

网友:
路过,拿币走人

网友:
地面站升级一下,然后链接apm,选择你升级的四轴或者其他的固件图片点一下,然后在右下角的    加载自定义固件打开里面有所有的固件选择其中一个,例如3.1点击之后,双击四轴图片,就自动升级了。

网友:
我也来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
没用过apm,表示无能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