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机后保养电机,发现个很大的问题 温馨提示

楼主(2016-02-15):
今天炸机后,发现有个电机转动不顺了,本以为里面卡了小石头 。通电转了一会还是一样。于是拆了电机。结果发现磁极松动了,是磁极摩擦定子造成的左转不畅。用螺丝刀挨个检查了一下 结果好多都松了,只剩3个比较牢固。建议大家炸机严重时一定检查。

网友:
引以为戒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壳不圆了。。。有没有啥好办法调整回来。。。

这个无能为力了 淘宝一下有没有外壳卖

网友A:
外壳不圆了。。。有没有啥好办法调整回来。。。

网友:
买了4个二手的,其中里面也有类似沙子摩擦的声音,

网友:
引用 楼主:
基本全部沾了一圈,所以动平衡应该没问题,飞行测试也很正常。

最好还是做一下动平衡比较靠谱

网友:
动平衡怎么做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使用环氧,而且修复完最好做动平衡,要是不做的话,你懂得。。

基本全部沾了一圈,所以动平衡应该没问题,飞行测试也很正常。

网友B:
建议使用环氧,而且修复完最好做动平衡,要是不做的话,你懂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好意,正牙的kingkong2204,已经准备买了

那没有哦,客气了

网友:
我也来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
路过,拿币走人

网友C:
你怎么处理了

网友D:
拆开了怎么还原?而且,貌似电机壳也没那么容易无损拆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怎么处理了

安装到位502伺候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变形了

没变形,就是磁钢松了,可能是震的,也可能电机本身就不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开了怎么还原?而且,貌似电机壳也没那么容易无损拆开吧?

很好拆啊,把低下的卡簧抠出来。就可以分离了,装好再把卡簧按到位就好,很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开了怎么还原?而且,貌似电机壳也没那么容易无损拆开吧?

拆电机轴的卡簧就可以了,安装也很简单。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没变形,就是磁钢松了,可能是震的,也可能电机本身就不太好

建议更换,不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更换,不安全

没备用了,试了一下,感觉不错,定期检查就可以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没备用了,试了一下,感觉不错,定期检查就可以了。

不要因为电机损失飞机,宁愿不飞,买个新的回来,啥电机,我看看我这里有没有

网友:
用环氧树脂胶。就好了,专门粘这个的,

网友:
感觉电机拆了就不安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要因为电机损失飞机,宁愿不飞,买个新的回来,啥电机,我看看我这里有没有

谢谢版主好意,正牙的kingkong2204,已经准备买了

网友:
以前没遇到过!倒是发现电机轴的固定螺丝容易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