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请问NAZA飞控如何实现自动返航等功能

楼主(2016-02-16):
我刚配的一架S500,以前玩的固定翼,都不知道飞控这玩意!想知道naza,apm等几个飞控的区别(就是里面有没有气压计啊,陀螺仪啊),还有最主要naza如何实现一体机那些定点,定高,自动返航,刷锅,跟随,航线飞行这些功能;还有网上搜了都是apm如何刷固件,调参,naza如何刷v2,能深入讲解几个飞控的内在配置,区别,就是让新手先了解是什么,为什么,再进入下一步怎么做。

网友A:
一般的飞控没什么区别,陀螺仪和加速度计是肯定都有的,就看你往上面加什么模块了,有了气压计就能定高,有GPS就能定点,自动返航要在GPS可用的情况下使用,起飞前自动记录起飞位置,切开关或者失控了就自动返航,刷锅航线飞行什么的就看你自己的操作了,就好像玩固定翼吊机翻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飞控没什么区别,陀螺仪和加速度计是肯定都有的,就看你往上面加什么模块了,有了气压计就能定高,有 ...

那是要到遥控器上设置了~嘻嘻,谢谢我去找找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要到遥控器上设置了~嘻嘻,谢谢我去找找看

可以看泡泡老师的视频

网友:
同为新手,学习学习

网友:
信息量太大!

网友B:
1.固定翼也可以用飞控飞得更稳,失控返航等,APM就可以胜任。

2.naza是闭源飞控就是大疆公司独自研制开发,apm是开源飞控它提供硬件软件开发可以由全世界的模友去一同开发前期BUG会多
后期就会慢慢变好,你看这不就出了PIX吗,总的说NAZA是大疆工程师在做,而APM是世界再做。NAZA是商业飞控稳定性高不愿折腾的可以用,APM的把玩性很高飞机船车都支持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就是要有耐心去调。

3.至于气压计啊,陀螺仪,那些用网上一篇文章来解读 文章有点长慢慢看(现在的飞控内部使用的都是由三轴陀螺仪,三轴加速度计,三轴地磁传感器和气压计组成的一个IMU,也称惯性测量单元。那么什么是三轴陀螺仪,什么是三轴加速度计,什么是三轴地磁传感器呢,气压计?它们在飞机上起到的是什么作用呢,这三轴又是哪三个轴呢?三轴陀螺仪,三轴加速度计,三轴地磁传感器中的三轴指的就是飞机左右,前后垂直方向上下这三个轴,一般都用XYZ来代表。左右方向在飞机中叫做横滚,前后方向在飞机中叫做俯仰,垂直方向就是Z轴。陀螺都知道,小时候基本上都玩过,在不转动的情况下它很难站在地上,只有转动起来了,它才会站立在地上,或者说自行车,轮子越大越重的车子就越稳定,转弯的时候明显能够感觉到一股阻力,这就是陀螺效应,根据陀螺效应,聪明的人们发明出的陀螺仪。最早的陀螺仪是一个高速旋转的陀螺,通过三个灵活的轴将这个陀螺固定在一个框架中,无论外部框架怎么转动,中间高速旋转的陀螺始终保持一个姿态。通过三个轴上的传感器就能够计算出外部框架旋转的度数等数据。)
4.naza实现定点,定高,自动返航,  要有GPS 刷锅要有好技术  跟随NAZA暂时没有 航线飞行用有地面站

5.多多学习潜水。。。。
刚刚把那网上帖子转过来 楼主去看看
http://www.moz8.com/thread-63703-1-1.html?x=29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固定翼也可以用飞控飞得更稳,失控返航等,APM就可以胜任。

2.naza是闭源飞控就是大疆公司独自研制开发 ...

谢谢!费心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