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地面站连接游戏摇杆

楼主(2016-02-16):
我把游戏摇杆插上电脑后,推动油门像遥控校准一样有数值变化,但是电机没反应,遥控解锁了,有玩过的吗?求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解决呢?

楼主:
有知道的吗?在线等啊

网友:
没有用过,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B:
游戏手柄又没有发射信号给接收机!当然电机不动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游戏手柄又没有发射信号给接收机!当然电机不动啦!

那应该怎么弄呢?

楼主:
自己顶,不能沉啊

网友C:
如果你能用航模遥控器控制空调,我就能帮你解决用游戏摇杆来玩多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能用航模遥控器控制空调,我就能帮你解决用游戏摇杆来玩多轴

那界面里的游戏腰杆设置是干嘛的呢?

网友D:
帮顶!大江的地面站能用飞行摇杆控制飞机!应该还是没有设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帮顶!大江的地面站能用飞行摇杆控制飞机!应该还是没有设置好!

真的,?他那个地面站是专用的吧

网友D(2016-03-18):
我还找到两款免费的地面站都能用飞行摇杆,只要有合适的数传,就可以近用遥控,远的就用摇杆超视距飞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还找到两款免费的地面站都能用飞行摇杆,只要有合适的数传,就可以近用遥控,远的就用摇杆超视距飞行! ...

推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