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miniosd 不会显示GPS 的数据

楼主(2016-02-16):
我的osd 一直有问题 要分开供电 先接图传的电再接动力的电才能有osd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时候APM 的蓝灯不亮的  用不了GPS  我反复的拔插之后终于蓝灯亮了这是怎么回事? 飞机也能定点 但是osd 上经纬度 离家距离啥的有关GPS 的数据都没有 这是怎么回事?只有一个定点模式可以显示出来

网友A:
这种情况,检查一下供电,别用电流计供电了,换个3A以上的BEC试试看。

网友:
刷英文版的固件试试吧!

网友B:
查查旧贴,已经解决了。装3.1.2地面站,点一下启用遥测!

网友:
路过,拿币走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检查一下供电,别用电流计供电了,换个3A以上的BEC试试看。

我就是用bec 供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查旧贴,已经解决了。装3.1.2地面站,点一下启用遥测!

高度什么的都会变化 就是关于GPS 的不会

网友:
供电问题啊

网友:
换个3A以上的BEC试试看。

网友:
老晋正解。

网友:
不懂帮你顶一下

网友C:
1.要同时供电
2.gps没有,是因为地面站版本不同,导致“启用遥测”按钮不兼容新版的apm等,去下载1.3.2版本地面站。这个问题我发过帖子,你去学习试试

网友:
我来看看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1.要同时供电
2.gps没有,是因为地面站版本不同,导致“启用遥测”按钮不兼容新版的apm等,去下载1.3.2版本 ...

同时供电也不会有osd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时供电也不会有osd

刷固件试过吗

网友(2016-04-18):
记得arkbird 也是先接图传再接动力电,或者同时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