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飞6轴输出78通道显示有输出

楼主(2016-02-16):
apm飞6轴,输出通道7和8输出显示满格,但是并没有接什么,就是这样还是有问题?谢谢!

网友A:
打舵没反应就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舵没反应就对了

没反应,但是看着满格的输出吓人

网友B:
你把7,8通道设为空就没输出

网友C:
这个无所谓因为你的这两个通道没有链接配件,无影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7,8通道设为空就没输出

请问在哪设置?

网友:
遥控器的拨杆拨动,就会变化,一般是两段和三段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无所谓因为你的这两个通道没有链接配件,无影响的

好的,谢谢!

网友:
我来看看怎么弄

网友(2016-04-11):
你如果设了7 8通道有反应正常   没设那就不正常

网友:
有些遥控器可以在里面直接关掉   只要你打7  8通道的开关没反应就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