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神们推荐一款运动相机,价位在500左右的

楼主(2016-02-17):
正在纠结山精还是米狗

网友A:
米狗吧,要不就飞莹6S,山精做的太多质量参差不齐的

网友:
这价可以买飞莹5

楼主:
飞鹰5吗

网友B:
山精是什么小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米狗吧,要不就飞莹6S,山精做的太多质量参差不齐的

我也觉得,看了还几家卖山精的感觉都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山精是什么小蚁吗?

不是,是仿狗的,相机名字就叫山精

网友C:
引用 楼主:
飞鹰5吗

对,买6的话500不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买6的话500不够啊

6S六百多,6C499

网友:
同求相机,   山狗还是鹰眼  几代的最好,,,

网友:
山狗都是高仿的基本上

网友:
我的相机到现在还没有买

网友D:
这点钱真的不要省。。。。加多几百买个飞莹6S或者直接上裸狗3+!!!不然后面你会后悔的!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点钱真的不要省。。。。加多几百买个飞莹6S或者直接上裸狗3+!!!不然后面你会后悔的!真的 ...

为什么呢,请大神指教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呢,请大神指教指教

你买了便宜的山狗,一个质量参差不齐!另一个售后没有一个保障!买一个大牌子的狗3+和鹰眼6S画质啊!还有质量都比山狗好很多!而且价格也就贵几百块钱!再打个比方!山狗坏了基本没得保修什么的只能买新!而大牌子坏了,他会帮你保修!如果没大问题的话还可能帮你换新的!这样你算一笔账就知道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