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求助 泡泡老师刚接触naza lite

楼主(2016-02-17):
刚接触naza lite 不太懂 看着泡泡老师的视频安装的 起飞 往右下角飘 好严重 微调遥控器上那么多才能基本不飘 无风状态下 四号电机感觉升力小点导致的 问一下是飞控没校准好吗 还是固件问题 或飞控本身问题 之前用 pix 飞没出现过这种情况

网友(2018-12-15):
引用 楼主:
校准好几次了 还是老问题 我都无语了 都说成品飞控简单 哎 知道我手上 难调

同感,我的GPS15颗星都乱飘,想脱离我,绝望了都。

楼主(2016-03-02):
引用 网友A:
學習,看結果。

加了GPS能定住 用姿态模式还是一样

网友B:
之前用 pix 飞没出现过这种情况
那问题就应该出现在NAZA主控上,
1、遥控器校准是否没做到位?
2、校准遥控器时,微调没归0?
3、4号电机桨没拧紧吧?
4、4号电机,电机轴与外转子没锁死,打滑?
5、主控没有水平安装?

网友C:
四轴不同电机桨我都飞过,只要不是超负荷,飞控校准好还是一样飞的。所以你的飞控再检查校准一遍加速计水平或者IMU,我没用过大疆飞控,但道理应该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四轴不同电机桨我都飞过,只要不是超负荷,飞控校准好还是一样飞的。所以你的飞控再检查校准一遍加速计水平 ...

校准好几次了 还是老问题 我都无语了 都说成品飞控简单 哎 知道我手上 难调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用过,帮顶!

谢谢

网友E:
大疆的还是好调一点。要是apm有的时候问题来了,直接受不了

网友F:
又没有GPS 这个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又没有GPS 这个正常

一点点飘 我知道正常  微调都归零 不动控 很严重  不知道加gps会不会没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疆的还是好调一点。要是apm有的时候问题来了,直接受不了

之前有听说 我之前帮别人组的两架pix一点问题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又没有GPS 这个正常

怎么我用pix 没用微调也没出现过这么严重的 他是往右下角 直线飞去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点点飘 我知道正常  微调都归零 不动控 很严重  不知道加gps会不会没这种情况

这肯定的啊

网友:
路过,拿币走人。

网友:
路过,拿币走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用 pix 飞没出现过这种情况
那问题就应该出现在NAZA主控上,
1、遥控器校准是否没做到位?

第五种情况最有可能 我试了把飞控拿下来 放在手机校准好的水平面上 做了一次校准还是一样的问题 今天下单买个一个gps 回来试试还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桨我检查了 没松 遥控器校准几次 没问题 回去我对着视频再检查一下 现在在外面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