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大神

楼主(2016-02-17):
我是个新手,什么都不懂。求大神
我想玩一种场地不需太大,比较安全,航程较远,可以带视频的飞机。
求大神――建议

网友:
场地不要太大固定翼搞不了大的,也就不存在航程较远了,多选翼直机都不要太大场地,航程也是根据配置轴距桨来的,安全性来说,EPO的固定翼比旋翼机好点,但只要上天的东西出了问题掉来来会发生什么是不可控的,什么都想最好是不可能的。最好多了解一下,你的要求太空泛了,最好具体一些,航程多远,拍摄视频用什么设备或者什么效果,打算花多少钱,用途等,只是玩玩买几百的玩具级的带摄像头的多选翼或者直机就行了,也有翼展小点的FPV固定翼,这些类型的重量轻,即使掉下来也不会有太大伤害。桨的威力也不大很多都是空心杯电机。

网友:
小四轴和EP0小飞机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
这是一个病句

网友:
路过,拿币走人。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二楼解释很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