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两块2600mah的电池并联和一块5200mah的电池效力一样吗?

楼主(2016-02-18):
想问一下有经验的同学,用两块2600mah的电池并联和一块5200mah的电池效力一样吗?
两块电池保证都充满,电压差异在0.02V以内,并联起来应该没有问题吧?

网友:
同型号并联增加容量,不过容量一样不过放前提下,从电池寿命来讲,单电池寿命长,并联因为不能保证每块电池放电速度一样,放电慢的最后会给放电快的充电,电池寿命会受影响。安全性来说,并联比单电池可靠一些,一块电池有问题了,另一块还能用,不过这种几率太小,具体使用看需要,如果只有同容量的,暂时又没有大容量可以先并着用增加使用时间

网友:
应该可以

网友:
学习一下!学习一下!

网友:
内阻和放电率必须考虑,放电率并联叠加,

网友:
有点不一样

网友A:
可以。最好是并联的电池容量相当
把锂电池串联和并联起来使用,这听起来好象很简单,但是要遵循一些简单的规则才能可以避免不必要的问题。
1.不要将不同品牌锂电池,不同容量或新旧锂电池混在一起使用,选择性能一致的电池。当电池的电量不足时,更换所有的电池。锂电池串联使用时,要用同一种类型的电池。
2.要注意电池的极性,如果有一节电池的极性装反了,就会减少整串电池的电压,而不是增加电压。
3.如果将不同容量或新旧锂电池混在一起使用,有可能出现漏液,零电压等现象。这是由于充电过程中,容量差异导致充电时有些电池被过充,有些电池未充满电,放电时有容量高的电池未放完电,而容量低的则被过放。如此恶性循环,电池受到损害而漏液或低(零)电压。
    一般锂电池串并联使用需要进行锂电池芯配对,配对的标准:锂电池芯电压差≤10mV,锂电池芯内阻差≤5mΩ, 锂电池芯容量差 ≤20mA 。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
并联也是有要求的,两个电池各个参数越一致越好特别是容量和内阻

网友:
电池内阻  放电一样 电压差不多 就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最好是并联的电池容量相当
把锂电池串联和并联起来使用,这听起来好象很简单,但是要遵循一些简单的 ...

回答的实在是详尽,我买的两个一摸一样的电池,一起开始用的~应该没问题!

网友:
理论上,注意,是理论上没有问题的,但实际上还是有点差别的。

网友:
经常这么干,感觉没什么不良反应

网友:
可以的  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