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大神

楼主(2016-02-18):
想装架冲浪者x8练手    求大神给点意见  配什么电机  什么桨

网友:
FPV或者要动力够飞暴力配置 2216 1250KV 8060浆 40A电调  电机座要加高
普通飞不上FPV可以用官网配置或者6040马刀浆,朗宇2212 1400kv,30A电调
建议前者 为以后升级省钱 万一心血来潮FPV 前者轻松胜任

网友:
2212的电机吧,我看淘宝上面的推荐

网友:
大的好,淘宝问啊,更方便

网友:
每人的爱好,偏重不同,选择也有差别。

网友:
建议还是2216好,动力足,就算不飞FPV,也可以暴力飞。

网友(2016-05-13):
普通飞行用2212KV2200-2450用原装5寸3叶桨或者2叶5寸6寸马刀桨最好;FPV飞行可以用加高电机座电机2212-2216KV1400,8060桨;加水鞋推荐用2216 KV2450,6寸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