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959有刷改无刷

楼主(2016-02-18):
各位大神,L959有刷改无刷,为什么改为无刷后,30秒左右会闪灯啊?哪位好心人帮忙解决下,无比感激!!!

楼主:

各位大神,L959有刷改无刷,为什么改为无刷后,30秒左右会闪灯啊?哪位好心人帮忙解决下,无比感激!!!

网友:
这个没有搞过

网友:
还真不懂这个,不过我挺想学的

网友:
没有接触过。无法提供方案。

网友A:
有刷电机和无刷电机的电调是不同的,你改成无刷后,控制电路给无刷电调的信号后反馈的信息是不同的,控制电路认为出现故障,所以要闪灯,目前没有找到解决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刷电机和无刷电机的电调是不同的,你改成无刷后,控制电路给无刷电调的信号后反馈的信息是不同的,控制电 ...

我们已经换了无刷电机/无刷电调 /无刷接收板,这三样都全换了,换完后就出现30S左右闪灯.

网友A:
那就看看是不是无刷接收板有问题,看看说明闪灯是什么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看看是不是无刷接收板有问题,看看说明闪灯是什么故障。

现在就是我也找不到原因,不知道这三个中哪个出现了问题,现在电机发热好严重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就是我也找不到原因,不知道这三个中哪个出现了问题,现在电机发热好严重 ...

电调发热严重吗?电调发热不严重就有可能电机功率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