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选择,X9D、i10、AT10?

楼主(2016-02-18):
用了一段时间AT9,不想用了,换个好点的,请大神给推荐下,我买哪个控好,手里有两个睿斯凯的兼容接收机,一开始就定住X9D了,后来看到i10,被吸引住了,AT10和AT9一样的界面我很熟悉。怎么办,怎么选择,我玩多轴。

网友:
x9dp吧值得推荐

网友:
为什么不用福塔吧?

网友A:
X9D P,不解释,
1,各种混控,各种逻辑开关,各种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设置,强大到你所想不到!
2,知道好多FUTABA的用户,都在用FRSKY的接受吧,为什么,1,价格,2,稳定!FRSKY的射频技术在业界还是相对比较先进和稳定的!
虽然国内用户群不大,你看看老外就知道了。。很受老外欢迎,虽然说里面菜单有些难懂,玩上一个星期,基本上什么都玩转了。
不推荐I10,丑死了,个人看法!

楼主:
买不起,哥

楼主:
引用 网友A:
X9D P,不解释,
1,各种混控,各种逻辑开关,各种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设置,强大到你所想不到!
2,知道好多FUT ...

听你的,哥

网友A:
303395499     X9D的群,群里N多大神。。来吧兄弟!

网友:
x9dp 可以考虑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就买X9D P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3395499     X9D的群,群里N多大神。。来吧兄弟!

回去就加去

网友:
上睿思凯X9E,壮观。我的才1500多元,16通道,可以拓展到32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