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IX飞控地面站显示加速度计不健康问题。。。。

楼主(2016-02-18):
如题。。。。上午一切正常可以解锁 飞了半个小时  下午同一地点无法解锁 地面站提示加速度计不健康。。。很不理解是什么问题。。。请高手们赐教 万分感谢!!!!!

网友:
啥是飞控地面站

网友:
你的问题重新装一下

网友A:
山寨版pixhawk在冬天气温很低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加速度计不健康的问题,原因是硬件bug

网友B:
两次上电间隔最好大于三十秒,硬件bug导致的二次上电 备用传感器初始化错误

网友:
此帖仅作者可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山寨版pixhawk在冬天气温很低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加速度计不健康的问题,原因是硬件bug

气温也不算太低 应该在零上 也有可能是温差太大 上午飞机在车里3个小时 应该适应了外界温度 下午在车里20分钟左右 我在家里上电每次都正常。。。 之前在同一地点也出现此问题  我把飞机拿回车里 在车里看地面站 飞机大概缓了10多分钟一后自己进入正常了 我就怀疑是温差问题 不敢肯定 所以上来请教各位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次上电间隔最好大于三十秒,硬件bug导致的二次上电 备用传感器初始化错误

试过间隔时间长  没起作用。。。。

网友:
重新刷个固件试试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试过间隔时间长  没起作用。。。。

上电和机器自检阶段注意不要晃动机器,保持稳定,如果提示mag 问题记得把mag开机自检关了

网友C:
重刷固件,可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电和机器自检阶段注意不要晃动机器,保持稳定,如果提示mag 问题记得把mag开机自检关了

我基本都是在起飞点上电,然后不动了。。。如果把开机自检关闭了会不会很危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刷固件,可以解决

请问刷到什么版本的固件?

网友:
看看我的帖子吧,我的也是这样,已解决。
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第1个问题:是Pixhawk加速度计校准后,仍然会提示加速度不健康,不能解锁。
这个故障的现象是用USB连飞控,飞机不上电,一切正常;一旦飞机上电,再连接飞控,就提示加速度不健康,而且重新校准加速度失败。设置害我重新刷2次固件,还是不能解决。一度怀疑飞控硬件有问题。
后来搜索以前的帖子,发现有人说是飞控的IMU2电源设计缺陷,在5℃以下的环境出现低温故障。解决的办法是禁用IMU2,就是在“配置调试/全部参数表”里,将INS_USE2设为0。我的飞机连上MissionPlanner地面站后,打开“配置调试/全部参数表,根本没有这个参数,“INS_”开头的参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D:
打开“配置调试/全部参数表,根本没有这个参数,“INS_”开头的参数,最后一个是INS_SPIC,可选参数0,1,2,3,4,5,看后面的注释,这个参数是设置飞控采用何种类型的IMU,0是未知,5是PIX4,我的飞控参数是0,我把它改成5,点击参数表右侧的“写入数据”按钮后,退出,将飞控断电,再上电重启后,加速度不健康提示消失,没有重新校准加速度,低温下也在没再出现加速度不健康的提示。至此,问题彻底解决。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打开“配置调试/全部参数表,根本没有这个参数,“INS_”开头的参数,最后一个是INS_SPIC,可选参数0,1,2,3 ...

我的飞控有INS_USE INS_USE2 INS_USE3 分别参数是1 1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