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插上接收机后就这样了 拔掉接收机后就行

楼主(2016-02-18):
插上接收机后就这样了  拔掉接收机后就行  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控是天地飞7通的

楼主:
我以为没发出来.....

网友:
你这是啥,我怎么看不懂啊

网友:
模拟器好像不用接接收机啊

网友:
实在是不懂你要干什么

网友:
没有ppm信号输入

网友A:
没找到接收机,检查接收机是否正常,线是否插错,测量接收机供电电压是多少。

网友:
实在不知道你要表达个什么意思

网友:
主题不明确- -

网友:
不清楚啦 帮顶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找到接收机,检查接收机是否正常,线是否插错,测量接收机供电电压是多少。 ...

我也觉得是接收机的问题  线没插错  但有时候又能连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找到接收机,检查接收机是否正常,线是否插错,测量接收机供电电压是多少。 ...

插上接收机后就这样了  拔掉接收机后就行 天地飞,接收机 作者:或许是舍命 1644   这是没插接收机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