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华科尔遥控器多轴飞行模式设置

楼主(2016-02-19):
华科尔D12E遥控器设置完成。发现拨到2模式显示的还是模式1,其它模式正常,怎么调整?谢谢!

网友:
我也来看看怎么回事

网友:
应该是舵量问题吧

网友:
重新微调试试,应该是数值不对!

楼主:
试着调了,没用.

楼主:
不管把定点调到第几个模式里,不管从哪个模式进入定点模式都显示进入前的模式.比如:从返航模式进入定点模式,显示返航模式.

楼主:
重新刷了飞控,问题解决.

网友(2016-03-26):
路过,拿金币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