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调试 电调刷新频率问题

楼主(2016-02-19):
apm参数内RC_SPEED默认是490,参数范围50~490,有些教程上翻译此参数是电调刷新率,但看字面意思应为遥控刷新率,不知道对不对

好盈官方回复好盈电调可接受的油门信号的最大频率为432Hz。这个地方是不是需要往下调一下呢?看好了好多教程都没提到这个问题。

楼主:
就看到一个博客,博主建议调到402,建议低于电调最大频率20~30hz。
如果不调会不会导致输出不一致呢?等待高手

网友:
这个感觉比较深奥

网友:
我遇到过,就是mwc的给电调500hz 的PWM, 某型号电调失常。 不过ZTW 30A吃500hz 没有问题。
apm输出是400hz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多,就是mwc的给电调500hz 的PWM, 电调失常。 不过ZTW 30A吃500hz 没有问题。
apm输出是400hz左右 ...

怎么个失常?转速跟不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个失常?转速跟不上?

上下不停移动,无法悬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下不停移动,无法悬停

能说说在哪里改mwc的此项参数吗?难道前两天我的问题就是他?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说说在哪里改mwc的此项参数吗?难道前两天我的问题就是他?

mwc改起来有点困难
http://www.multiwii.com/forum/viewtopic.php?f=23&t=3057

如果你用 naze32, cc3d, 在cleanflight中cli实验下改looptime看能否改变
SET LOOPTIME = 2500 – (~400Hz, but if you have softserial features enabled such as GPS, they uses a lot of processing power, so you might have to increase looptime)

楼主:
引用 网友A:
mwc改起来有点困难
http://www.multiwii.com/forum/viewtopic.php?f=23&t=3057

好的,谢谢,我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mwc改起来有点困难
http://www.multiwii.com/forum/viewtopic.php?f=23&t=3057

看了半天,好像328p的板子没得调啊。
The 10bit counters need the prescaler adusted *2

那哥们的方法中,最后一句什么意思,没大看懂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了半天,好像328p的板子没得调啊。
The 10bit counters need the prescaler adusted *2

估计就是说计数一次是 0.5ms, 你要得到把  毫秒数 *2  赋值给计数器,才能得到想要 毫秒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就是说计数一次是 0.5ms, 你要得到把  毫秒数 *2  赋值给计数器,才能得到想要 毫秒数 ...

但问题是,在328p设置里面,没有ICR3和icr4参数可改啊,那俩版本里面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