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像和osd 一起飞就没了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6-02-19):
之前osd 关于GPS 的信息都不显示  今天都显示了 一切正常 我很高兴 但是图像和osd 一起飞就挂   根本就是没有什么图像了 就全是雪花   我起飞之后降落 就只有图像 没有osd 了

网友A:
供电不稳.
关于OSD的供电:
1、要是焊盘没短接,右侧由发射机经板子上的降压电路供电,左侧由电调或BEC的5V供电,
2、要是焊盘短接,左右侧都是由发射机经板子上的降压电路供电,左侧别供电。
3、不管是那种方法供电,要求供电压在5V左右,

详见泡泡的帖子
新手课堂,APM MiniOSD使用第3课,关于OSD的供电问题
新手课堂,APM MiniOSD使用第3课,关于OSD的供电问题
http://www.moz8.com/thread-36381-1-1.html?x=29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供电不稳.
关于OSD的供电:
1、要是焊盘没短接,右侧由发射机经板子上的降压电路供电,左侧由电调或BEC的5 ...

你说得焊盘指的是mini osd 上面的jp 1吗?(我图传独立供电的 osd在图传取电 已经短接jp1)

网友:
多半是供电问题

网友:
是不是图传发射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得焊盘指的是mini osd 上面的jp 1吗?(我图传独立供电的 osd在图传取电 已经短接jp1)

osd独立供电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