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飞控cc3d用加osd和gps

楼主(2016-02-19):
apm飞控好像坏了,计划用三轴玩穿越,想买个cc3d,最近比较火,请教下各位需要配osd和gps么?还是直接图传就上了

网友A:
cleanflight的 RTL等不成熟, 想来op可能更差些。
比较成熟还是apm/pixhawk

网友B:
CC3D配置OSD GPS可麻烦了。
要调一大堆参数,我搞了两天没搞定,放弃,果断换F3飞控吧,CF调参软件简单多了,启用GPS,协议波特率正确就完事儿。

网友C:
➕什么啊,直接飞

网友D:
新折腾F3飞控,开始怀念PIXHAWK了。
界面好简单,UI设计已经习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leanflight的 RTL等不成熟, 想来op可能更差些。
比较成熟还是apm/pixhawk

哦 谢谢
这2个版本的固件 我只潜水听说过
哥们你的意思是 用GPS基本没啥用了。。
osd有用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CC3D配置OSD GPS可麻烦了。
要调一大堆参数,我搞了两天没搞定,放弃,果然换F3飞控吧,CF调参软件简单多了 ...

F3 你玩穿越的配置时
是否需要osd和gps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啊,直接飞

直接上就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折腾F3飞控,开始怀念PIXHAWK了。
界面好简单,UI设计已经习惯了。

你的头像好霸气。。。
你玩穿越的时候 用osd和gps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上就行么?

不用gps和osd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头像好霸气。。。
你玩穿越的时候 用osd和gps不?

不用OSD已经玩很久,只是怕一不小心飞太远了失控。
由于烧了电调,暂时还没体验到穿越机装GPS效果。
定点和返航功能大神们都说不好用不建议,就是看看距离速度什么的,所以用处应该不是很大,还增加一些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