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帮助,PIX飞控如何设置7通道激发相机

楼主(2016-02-19):
如题,需要在7通道或者8通道设置激发相机按钮,求具体的参数设置方法教程!
本人萌新,请尽量说的通俗易懂一点,最好图文并茂!谢谢~!

网友A:
一般红外模块用的多,也不需要改造相机拍照,相机红外模块贴在相机感应处,控制信号线插到飞控AUX通道辅助输出任意通道,在地面站设置由第几通道来控制就可以了,比如要遥控第七通道,地面站就设置7通道根据自己需要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红外模块用的多,也不需要改造相机拍照,相机红外模块贴在相机感应处,控制信号线插到飞控AUX通道辅助 ...

你好,谢谢大侠的耐心解答。
我没有红外模块,我是用相机激发线直接连接相机在飞控的辅助输出3通道,方向舵我选择了RC11(应该对吧?)

但是还是不行。有人讲在全部参数处要设置值,是这样吗?具体要怎么设定?

还有,有没有说什么相机可以被激发,什么不可以?我用的是一台索尼的微单,还有一台索尼的运动相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谢谢大侠的耐心解答。
我没有红外模块,我是用相机激发线直接连接相机在飞控的辅助输出3通道,方向 ...

通过SBUS接PIX,用9-14通控制云台(舵机)动作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42059&fromuid=2319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