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GPS 和osd 不能共存的情况谁遇到过。。。。

楼主(2016-02-19):
简单的来说就是如果要用GPS osd 就不会用  如果不用GPS 的话 osd 就会动了       我现在是独立供电 先接图传的电在接动力(只有这样才能有osd和图像显示) APM 只有红灯闪 用不了GPS 这个时候起飞 osd一切正常 我先接动力 等蓝灯常亮之后拔了 再插图传 再接动力 这个时候是正常的 GPS 能使用了 但是这个时候飞机一起飞osd 就完全不动了

楼主:
简单的来说就是如果要用GPS的话 osd 就不会动  如果不用GPS 的话 osd 就会动了

网友:
互不相干啊,地面站里点下使用osd试试

网友:
这个问题 ,还没遇到过呢  ,问一下其他模友,祝你成功

网友:
我就看看 不说话

网友:
检查电源,给一个单独供电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