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入魔四轴小白买了个乐迪OSD 前辈们给科普一下 在线等

楼主(2016-02-19):
乐迪OSD到货了 在我看来 OSD可以传输各种数据到遥控上面  到货就赶快装上了 但是为什么不显示电流   然后我就去地面站软件里面的初始设置里 把检测电流电压那一项给打开了 然后再试  之后我就蒙圈了 这显示的电压是哪的电压啊…………

就是买的这个小家伙

接线没错

接线没问题的

这里显示的电压是哪的电压

网友:
除非你晚上飞 白天飞什么用都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 比如3S的电池 12.5  用到11.7了   然后我再换一块3S电池 插上   遥控器上还是显示11.7…………… ...

数据没更新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 比如3S的电池 12.5  用到11.7了   然后我再换一块3S电池 插上   遥控器上还是显示11.7…………… ...

那不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电池电压一样的话不用的

我这个 比如3S的电池 12.5  用到11.7了   然后我再换一块3S电池 插上   遥控器上还是显示11.7………………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 这个电压计是每次换一块电池 都得从新校准一下么

如果电池电压一样的话不用的

楼主:
您好 这个电压计是每次换一块电池 都得从新校准一下么

网友:
有电压就行了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  我去找找 我昨天用万用表 然后 万用表的线 超级烫…………

电流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地面站电流计那块,然后自己测量总电压和待机电流,输入进去,不对的话多输入几遍应该就好了,再不会的 ...

好的  我去找找 我昨天用万用表 然后 万用表的线 超级烫…………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流电压记到货了  我装上竟然不会校准

进地面站电流计那块,然后自己测量总电压和待机电流,输入进去,不对的话多输入几遍应该就好了,再不会的话去看泡泡老师的视频,就专门介绍这块

网友:
没电流计?

网友:
我就看看 不说话

楼主:
别啊 求大神赐教

网友B:
没有电压电流计测电压电流,怎么可能输出正确的电压值呢,要用APM电压电流计给飞控供电,地面站打开电池电压电流监测并校准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电压电流计测电压电流,怎么可能输出正确的电压值呢,要用APM电压电流计给飞控供电,地面站打开电池电 ...

就是说我原有的BEC可以不用了 对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说我原有的BEC可以不用了 对么

用了电压计可以不用UBEC供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了电压计可以不用UBEC供电了

万分感谢~~~~~这回心里有谱了

网友:
买个电压计好点!

网友:
电流计啊

网友:
不懂帮你顶一下

网友A:
没有插电流计是无法从飞控获取电压数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插电流计是无法从飞控获取电压数据的

恩 已经入手了 最后发的那张图里那款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 已经入手了 最后发的那张图里那款

嗯嗯

楼主:
入了这款电流计~~~~~~~~~ 这个带BEC输出  省的单用BEC供电了

楼主:
电流电压记到货了  我装上竟然不会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