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吧 大神给推荐一个碳机架 500以内 配置见详情

楼主(2016-02-19):
我入魔有俩月了 大概搞明白点皮毛 就手痒痒想换换机架
目前是 高仿*疆450的机架    F4006  950KV   好赢20A电调   3S 5400锂电  1047碳桨   飞控是APM    马上要上无刷2轴云台和山狗

请大神给推荐一下机架  就这我这个动力配置整  实在没钱换电机啥的了  我看中了俩 大神给说说~

备选1:这个机架挺好的  有上仰角 应该能抗风点 425的轴距比较理想  唯一就是不集成分线板 价格500以内能拿下了  看起来还行

备选2  猛禽这个  轴距小了点400  但是挺好看 感觉布局也行  没有上仰角   轴距是不是小了  不知道我这套动力放这上面续航怎么样  优点就是 直接往中心板上焊接就行了  方便点 这个比第一个能便宜几十块钱

又增加了几个备选
DH410很轻啊 很轻  续航貌似很高的

还有一个木制的  感觉也不错 价格便宜  重量轻

希望大神门帮忙看看  我这套动力 装哪个续航好一点   考虑后期挂云台和狗的话  哪个能好点 或者有推荐的400~500轴距之间的 也行  万分感谢  万分感谢 万分感谢  重要的事说3遍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 网上给的参数是这样的

350_500是挂狗最佳的轴距,不小的

网友:
不懂帮你顶一下

网友:
我用的猛禽410,上11寸桨,挺好用

网友(点评):
前辈 您的电机是什么的 多少KV 留空多久 什么电池

网友:
我就看看 不说话

网友:
看着DH410折叠机架觉得还行

网友:
我喜欢猛禽!!!!!!!!!!!!!!

网友:
我也想人猛请400,有谁用过,

网友A:
第一款,不清楚是不是折叠。如果是折叠,可以问问用过的前辈,看折叠件设计是否过关。优点是方管,强度相对可能高一点点。
第二款,猛禽架子用过,很实在,也中规中矩,重量不是特别轻,另外,强烈建议单独买螺丝,别用猛禽原装。
综合,比较架子最重要的是结构强度,其次就是重量。楼主查一下俩架子的重量,综合衡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款,不清楚是不是折叠。如果是折叠,可以问问用过的前辈,看折叠件设计是否过关。优点是方管,强度相对 ...

X425机架

前辈 网上给的参数是这样的

猛禽400机架

猛禽稍重

我想请教一下  400的猛禽机架 挂我这套动力  后期带云台和狗 怎么样  会不会轴距太小

楼主:
前辈们 看这里~~~~~~~~~~~~~~~~~~~~~~~~~~~~~

网友:
不错帮你顶一下

网友:
感觉猛禽好看点!

网友B:
DH410吧,飞的时间长一点

网友:
第一个好看

网友C:
猛禽400用过,4S 4000 飓风2216 800KV电机配1047桨 1.52kg飞宇3Dmini云台飞14-15分,两款重量差不多,猛禽下中心板带PCB焊点,但空间小要仔细布线,最好乐天20A轻便不占地方,猛禽的优点是可以上十寸桨装进精灵铝箱,接上电池就可以飞也挺方便。第一个机架装机空间富裕一些也可折叠,用了碳方管电机座水平不用调了,比较方便,现在小机架都追求便携,所以个人认为折叠好点,不过太贵啊,第一个480了,第二个带脚架也要三百多,现在在用一款木质机架,也有四轴的可定制,感觉不错,很便宜,六轴550才两百左右,可以更具自己喜好在三款机架里选一下。
550木质伞折六轴效果不错
http://www.moz8.com/thread-63596-1-1.html

猛禽360、400机架云台挂载经验分享--更新抗风测试
http://www.moz8.com/thread-42860-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DH410吧,飞的时间长一点

我刚看了 DH410感觉不错 主要是续航好像很高 普遍反应都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猛禽400用过,4S 4000 飓风2216 800KV电机配1047桨 1.52kg飞宇3Dmini云台飞14-15分,两款重量差不多,猛禽 ...

大神推荐的很有用 我去了解一下·~~ 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猛禽400用过,4S 4000 飓风2216 800KV电机配1047桨 1.52kg飞宇3Dmini云台飞14-15分,两款重量差不多,猛禽 ...

您的木制机架能PM地址么  我看您这个脚架比较高  挺好的 我找到的都很低

楼主:
继续 继续 康姆昂

楼主:
引用 网友C:
猛禽400用过,4S 4000 飓风2216 800KV电机配1047桨 1.52kg飞宇3Dmini云台飞14-15分,两款重量差不多,猛禽 ...

大神 木制的机架在哪定的 我在某宝上买的脚架都是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