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穿越机cc3d下面要用减震板吗?

楼主(2016-02-19):
我用了,发现下降时好抖,是减震板的关系吗

网友:
我就看看 不说话

网友:
调pid,cc3d用不用影响不是很大,我的之前下降也抖,抖了推下油就好一些

网友:
不是,看你控制

网友:
其实我觉得没必要

网友:
下降太快,机身陷入自己的桨的下洗气流中,不稳定。解决方法是优化pid。更实用的方法是控制下落速度。对油门的熟练掌握,也是穿越机的玩点之一

网友:
额。准确地说,是改进。这个现象不可能完全消除的。。

网友:
看看你的振动大不大勒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  靠技术掰回来。

网友:
顶一下   让更多的人看见

网友:
到底用还是不用?我想知道!

网友:
不用 因为你下降的太快了

网友:
降的太快都是那样的

网友:
下降抖,减震是没用,只有调PID

网友:
没空位放减震

网友:
mwc时代给飞控减震就是国人自己想出来的 刚开始就CC3D穿越也装B 什么都弄上 实践减震就是多余的 不仅没有提高飞行稳定性有时候反倒起反作用 结论硬性连接在机身上是最好的 现在的飞控CPU非常快 完全能胜任巨量的计算修正 就算用最垃圾的电机和桨都能稳住  这种高速下降抖可以用飞行技术消除 螺旋盘降就行 不过要有胆去练  镜头里看有点像俯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