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APM 2.8 罗盘显示不健康

楼主(2016-02-19):
今天四轴不小心摔了一下!不是很严重, 当时不能解锁了!回来链接地面站 一看 显示不健康! 然后重刷固件还是不行!
罗盘校准时候  没有罗盘的 小红点!  难道是  罗盘就这么坏了?!

网友(2016-03-29):
罗盘线断了 我有一次这样的经历 拆开GPS 发现里面的一根黑线掉了焊上就好了

网友:
路过,拿金币走人~

网友(2016-02-19):
先看看接口吧,和apm连接的接口是否松动了;
gps提示是 无gps,我觉得是线开了,不是线就是坏了。。。
正常gps显示是 未定位,说明有gps只是未定位;
排除吧。
不行试试内置罗盘是否好使(那个pin脚拿掉),要是内置的好使就是外置的有问题。

网友:
看看罗盘指向对不对

网友:
看看接口是否松动,否则就是罗盘坏了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

网友:
最好不要飞了,我的跟你一样问题,后面换了个GPS校准,试飞了五分钟,切换返航就放生了,不知道是不是板子问题

网友:
你这个是GPS坏了

楼主:
弄了 半天才发现 罗盘里面 有根线 震断了  果断 焊上  又好了!!!!

楼主:
拆开看到 线震断了一根  自己焊上  又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开看到 线震断了一根  自己焊上  又好了!!!

恭喜你

网友:
问题终于解决了

楼主:
前辈 你好 看了你很多教程  相当有用! 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