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舵机云台终于搞定看图和视频

楼主(2016-02-20):
经过不断的抽时间,终于将apm舵机云台做好!
舵机需要单独供电,我是从电调取的电,将插头的控制线挑出来,插到apm的A10和A11,在apm舵机云台的界面设置好控制舵机的输出通道,重点是要将遥控器的控制辅助通道设置好,否则舵机工作异常!(我用的是6通道和7通道)!还没有称重量,估计有百十来克!暂时手头就这几个舵机了,等做成了,再换个金属舵机试试!看图和视频

网友A:
你是有多无聊啊。。。舵机云台都是淘汰过时的,淘宝200多一套的2轴云台可比舵机好太多了。。。。

网友:
我来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
伙计,舵机看着太,,,,为啥不上个好点的,至少出状况少,

网友:
有专用的  控制板吗

网友:
骨灰玩家。顶你

楼主:
apm自带的舵机云台功能!

网友:
厉害,请收下我的膝盖

网友B:
大神,我的APM舵机云台 遇到问题,请赐教!

我的情况是,如果只用自稳功能,即输入通道设为None,就正常。
一旦想用遥控器控制云台,即把输入通道改成RC6,舵机就发疯似地乱颤。是什么原因???

网友:
价钱便宜,普通玩家的福音。

网友:
比无刷便宜多了,值得推广

网友C:
我也试了试,咋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神,我的APM舵机云台 遇到问题,请赐教!

我的情况是,如果只用自稳功能,即输入通道设为None,就正常。 ...

我的除了rc10  rc11能用外,rc9都不能用!所以,你换成RC10/11。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神,我的APM舵机云台 遇到问题,请赐教!

我的情况是,如果只用自稳功能,即输入通道设为None,就正常。 ...

看错了,你是说输入通道呀!你要把输入通道改成比例控制的,旋钮才行吧!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试了试,咋没反应

电源从电调上取,控制线直接连接,RC10/11

网友:
会有果冻的吗??

网友:
舵机怎么用电调区电啊!直接插到APM的插电调的5、6接口吗

网友(2016-03-21):
你好  我的在云台选项里 无法选择打勾  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2016-04-20):
支持楼主的diy精神

网友:
可以控制无刷云台吗?

网友D:
我这个为什么不让输入呢

网友(2016-08-10):
还是支持一下!!!!!

网友(2016-12-01):
楼主,我的有一个问题,其他增稳等都正常.就是将天七的6通道用于控制俯仰,能控制,但速度奇慢,比如你要从水平调到下倾20度,它就象表的秒针一样慢慢动,几乎看不到动!这个和哪里设置有关?

网友(2017-01-11):
请问大神,线要怎么连接,能否发个图片,

网友:
技术强人,顶
可是我就想试硬挂,什么云台都是浮云,哈哈

网友:
(特能苏)乳液,改名特能折,哈哈哈

网友:
好贴顶起来,好好学习天天炸机,哈哈

网友(2017-03-05):
我以前也做了,就是舵机一直狂抖

网友E(2017-05-11):
你的固件是那个版本呢?新版固件好像没有这个功能了把.

网友F:
引用 楼主:
apm自带的舵机云台功能!

楼主我的云台界面里的自稳选项不能勾选又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我的云台界面里的自稳选项不能勾选又是什么原因呢

我的固件是3.1.5支持舵机云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的固件是那个版本呢?新版固件好像没有这个功能了把.

3.1.5固件支持吗

网友:
哟哟切克闹

网友G:
舵机只连信号线到飞控?地线不需要吗?

网友H:
早就做过。效果差,比无刷的差多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舵机只连信号线到飞控?地线不需要吗?

地线是电源负极需要另外供电的,我的就是这个界面不能输入,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H:
早就做过。效果差,比无刷的差多了

但我还是想试试,这里不能打√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地线是电源负极需要另外供电的,我的就是这个界面不能输入,不知道为什么

是不是供电和接飞控共用一根地线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不是供电和接飞控共用一根地线

加Q625320170我们一起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不是供电和接飞控共用一根地线

加QQ625320170我们一起研究

网友(2017-11-20):
引用 网友A:
你是有多无聊啊。。。舵机云台都是淘汰过时的,淘宝200多一套的2轴云台可比舵机好太多了。。。。 ...

淘宝上无刷2轴云台要不了200元,一百多而已。
两个辉胜舵机加起来也就十几元钱吧,不值钱,但DIY精神可嘉。想当初也是几百元钱动手装了架450直机,其中斜盘3舵机就用的辉胜,直到现在我一套斜盘舵机就花了一千多元。说“无聊”“淘汰”,不赞同!

网友:
骨灰玩家,我只是路过打酱油的,嘿嘿

网友:
我的为什么都是灰色不让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这个为什么不让输入呢

我也是这样,楼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