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求助】关于APM2.8飞控油门通道输出不一致及其他问题

楼主(2016-02-20):
本人今年刚接触飞控,按照泡泡老师视频做了如下校准:加速度计校准、罗盘校准、遥控器校准、电调、飞行模式设置、失控保护设置。
飞控硬件:APM2.8   机臂F450   自紧桨叶   AT9遥控     3DR数传

看起来比较正常,四个油门通道输出都差不多。
2.切换到定高模式
奇葩拉。通道输出差好多。这个截图我是在室内测的,没GPS= =。室外试飞的时候定高模式偏的好离谱。往一侧狂偏去。
3.然后降落,再次解锁起飞测的数据
通道值差距就有点大了。
4.测试定点模式(按道理来说是不会偏的),通道输出:
模式显示是定高??我切换到飞行模式去看是定点啊!!
所以出现模式显示不一致的问题是??还有定点模式通道输出也不一致。
总结:这些截图是室内测试的,电机没上电测试通道输出。
实际室外试飞情况:起飞的时候拉油门飞上去,会往一个方向狂偏,与地平线成60度左右飞上去的。切换定高模式,高度有定住。但是依然往那个起飞时候的角度飞去。所以我每次都要拉回来。拉回来。。有一次拉着拉着就360度旋转直线掉落砸地上了。【求助】关于APM2.8飞控油门通道输出不一致及其他问题 通道 作者:tianxianhao 7176 。。= =
查了下其他贴子,我的飞控第一不是电调啊,校准啊什么的问题,也不是桨叶装反的问题,刷的固件我按照商家老板说的先刷固定翼再刷四轴的固件。
请教:泡泡老师,针对室外试飞的情况和我室内测试的数据要怎么调把飞控飞行时候正常点不会偏的很厉害?通道输出尽量一致些。
还有一个问题是  AT9遥控 偶尔(测试以上数据时出现了4次)发出警告:RX低压警告。我看了下偶尔RX会跳到4.6V,我设置的警告界限是4.6v。问一下RX低压有影响飞控吗?之前是不会有这种情况的。怎么调整呢?

网友A:
恢复默认,所有设置用校准重新做一次,
要是还往一边偏,水平校准时,第一步,把偏的那边垫高一点,垫多高要多试几次才知道。

网友B:
飞控上减震了没有?
我感觉像是振动,
气压定高的时候 偏正常,有风影响

网友:
我来看看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恢复默认,所有设置用校准重新做一次,
要是还往一边偏,水平校准时,第一步,把偏的那边垫高一点,垫多高 ...

谢谢泡泡老师。
另一个问题呢?就是那个RX低压警告的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控上减震了没有?
我感觉像是振动,
气压定高的时候 偏正常,有风影响

有减震的,其实之前都还挺正常的,加了数传后就有点奇葩了、但是好像又没数传什么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