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PIX解锁后电机异常

楼主(2016-02-20):
飞控:PIX4
电机:飓风3508 KV580
电调:好盈20A铂金
电池:达普4S

PIX油校后推油正常,4个电机全转。断电再上电,按下安全开关,电机还在滴(不同步)。解锁后12号电机不转34转。重刷固件全部校准后还是老样子。按泡泡大师给的建议,把通道互换。“泡泡大师,我 按您说的试了。把飞控端电机插头互换。原来是解锁后12不转,34转。现在我把12电机插在飞控的34上;34电机插在飞控的12输出上,得到的结果是刚好相反。12转34又不转了,这说明是飞控有问题了吗?”不知道有哪位机友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恢复默认.重刷固件都试了。还是一样的症状

把你的PIX装模友的机架上试试,或发回店家检查。

网友A:
油门最低,当你按了安全开关后,软件里检查四个输出通道,最低值是否一至,实际是多少,上图。
照你的现象,应该是1 2 大于3 4,大于1100了。
主控恢复默认试过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最低,当你按了安全开关后,软件里检查四个输出通道,最低值是否一至,实际是多少,上图。
照你的现象 ...

恢复默认.重刷固件都试了。还是一样的症状

楼主:
PIX油校后推油正常,4个电机全转。断电再上电,按下安全开关,电机还在滴(不同步)。我说的不够清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肯定的 有些飞控还要校准最低怠速

我现在想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再次上电就是两个转两个不转

楼主:
PIX油校后推油正常,4个电机全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放着也不是个事,要么返厂检查,要么发给我,我帮你检查(发我你要化更多的运费)。 ...

好哇好哇,泡泡大师留个QQ给我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这么想,我把症状告诉卖家了,他也很郁闷。不要说他,连我都快崩溃了

你放着也不是个事,要么返厂检查,要么发给我,我帮你检查(发我你要化更多的运费)。

网友:
做油门校准

网友:
油门行程校准

网友B:
引用 楼主:
PIX油校后推油正常,4个电机全转。

那是肯定的 有些飞控还要校准最低怠速

网友:
我来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
油门行程校正

网友:
请高手出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的PIX装模友的机架上试试,或发回店家检查。

我也这么想,我把症状告诉卖家了,他也很郁闷PIX解锁后电机异常  作者:gxpglzxh 6994 。不要说他,连我都快崩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