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如何查看容量

楼主(2016-02-20):
请问B6充电器能查看4S电池容量吗,

网友A:
放完电充满电后有冲进去的电量显示,可以大概估算电池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完电充满电后有冲进去的电量显示,可以大概估算电池容量

一般放到几伏电压合适呢

网友:
放到3.6 3.5都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放到几伏电压合适呢

3.5V能放出80%左右电量,回压3.7,一直是放到3.5

网友:
看大小。。。大的容量大,小的容量小

网友:
还有就是用充电器看

网友:
不过我觉得充电器看到始终会小一些。

网友:
最笨的办法就是看电芯,上面标的有。

网友:
拆电池吧  哈哈

网友:
看冲了多少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