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新版破风代到手,开箱拆解 更新日钢板图片

楼主(2016-02-20):
高高兴兴过完年,终于收到了TM的破风新版,立马开箱拆解,看看和上一代有什么区别,拆机观察,新版本已经底座和轴套改为一体,避免了上一版本的炸鸡断头问题,由于还是5mm钢轴又要考虑定子安装问题,所以上轴承改成小的了,这样有一点坏处轴承尺寸小了,肯定不如上一版本的炸鸡时候吃力,时间长了对顶端轴承寿命是一大考验,但这也是设计折中的结果,具体结果带使用以后来验证了,剩下的做工还是保持了tm的一贯作风

以上开封,拆解,下边开始慢慢装机,我们脚哥设计的180机架

今天玩嗨了,直接撞到翻斗车屁股上了,电机直接撞击,下来除了外壳有些变形,主轴一点都没弯,5mm钢轴果然不是盖的,轴承如我开始想那样,开始有异响了,不知道能扛到多会

网友:
什么电调

楼主:
乐天20a改造电容版本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乐天20a改造电容版本

我就是说像乐天咯 那两颗坦电容什么型号 怎么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说像乐天咯 那两颗坦电容什么型号 怎么接线

用的是22uf的1210封装贴片陶瓷电容,电调上在稳压ic哪里焊接两个,然后自制的分电板上加一堆,进一步加强滤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的是22uf的1210封装贴片陶瓷电容,电调上在稳压ic哪里焊接两个,然后自制的分电板上加一堆,进一步加强 ...

呃 有效果?电调那两个 反面的焊盘怎么引过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呃 有效果?电调那两个 反面的焊盘怎么引过来的?

正面就有,只要把阻焊层刮开就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面就有,只要把阻焊层刮开就是了

好的 改天试试

网友:
分电板漂亮。

线性稳压的波纹是开关稳压没办法比的^_^

网友:
上的1117-5稳压??

网友:
只要把阻焊层刮开就是了

网友:
很好,特别是电调的改装,解决了电容占用过大体积的问题。

网友:
电机绕线很整齐,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