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地面工作站-终端下命令不能用

楼主(2016-02-21):
硬件APM2.8  地面工作站版本 V3.2.1
打开终端,选APM连接,点完如图
之后会一直隔1秒不到就返回Q开头的一些符号什么鬼的,搞的我想输入命令都没有办法。
怎么解决呢~
我想擦除下里面的数据的。

网友:
我想擦除下里面的数据的。

网友:
apm后面的固件版本擦除数据先刷小车固件然后刷多轴固件就行了,不需要原先老版本泡泡老师教程里的那些在终端操作的步骤

网友A:
怎么还在问这问题啊,3.2后终端取消了啊!

网友:
我就是看看的,路过

网友:
听说早就不能用了!

网友:
大家都是新手过来的,理解万岁吧

网友:
我就看看 帮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还在问这问题啊,3.2后终端取消了啊!

噢噢噢噢、谢谢,那其他命令要怎么弄。是不是要装回3.1版本

网友:
看看 帮顶一下! 13楼泡泡老师解决问题!

网友(2016-03-26):
路过,拿金币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