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rduino板通过控制电调调节空心杯电机的转速

楼主(2016-02-21):
请问我通过arduino输出pwm信号,为什么不能控制8520空心杯电机的转速。店家说的是2Khz左右,但是是通过占空比还是通过什么参数控制转速呢。。。。小白求教

楼主:

请问我通过arduino输出pwm信号,为什么不能控制8520空心杯电机的转速。店家说的是2Khz左右,但是是通过占空比还是通过什么参数控制转速呢。。。。小白求教

网友:
我就是看看的,路过

网友:
所有电机都是通过电调调节转速。

网友:
应该是占空比不对,楼主可以仔细研究研究pwm的脉冲宽度!

网友:
我来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
我就看看 帮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