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感觉很弱弱的问题,求解答。

楼主(2016-02-21):
1,航模图传频点什么意思,为什么要调频点,固定的频点不行吗?   2,对码开关有什么用  为什么要对码?   3.给我解释一下下边这张图什么意思?    越来越受不了自己了感觉很懂一箱什么都不知道     啊啊啊啊啊啊     烦烦烦啊。。。

网友:
不行 很多人在一起不能用一个频点

网友:
正常,人多了就不行

网友A:
一般图传有8个频点,发射机和接收机必须用相同频点才能接收,别人要在旁边飞必须设置另外的频点才可以,如果人多的话,每人占用一个频率,相近的频率也会相互干扰,现在很多图传为32频,从5.6g至5.9g共32个不同的频率,依次分为abcd四个组,接收机的两个键左边是选择abcd组,右边选择每个组的8个频率,例如我要设置5665mhz,在接收机上设置为C3即可,发射机同样设置。

网友:
调频点是为了让接收和发射在一个频段 可以固定频段 两端调整一致就可以了
你说的是拨码开关 拨码开关是调整发射和接收频率用的
下图是拨码开关和频率的对应关系

网友B:
一看楼主就是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看楼主就是新手。

额    对对对    说的好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图传有8个频点,发射机和接收机必须用相同频点才能接收,别人要在旁边飞必须设置另外的频点才可以,如 ...

在不进行拉锯行动后,如何判断那个频道传的距离远呢

网友:
这个我知道的情况是,使用一些定向天线,如螺旋天线八木天线等对频率有特殊要求外,其他天线用哪个频率都差不多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