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拍用监控摄像头模块怎么样

楼主(2016-02-22):
航拍用监控摄像头模块怎么样?

网友:
监控的没有防抖吧  而且帧率跟清晰度也跟不上

网友:
监控摄像头清晰度跟不上吧,怎么解决果冻效果?

楼主:
哦哦这样啊!清晰度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我拆过几个摄像头,有的是可以的,芯片也是索尼的,但是不是700线的,用起来也还可以,有的是大镜头,距离拉近的,没法用

网友:
唯一的优点就是可以夜视

网友:
这样的搞飞机上面。不太理想。

网友:
看用途,如果对图像质量要求不高估计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