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忙!!!

楼主(2016-02-22):
加载固件的时候总是需要4 5分钟才能加载出来,刷固件总是出来这个,刷不成功!!!

楼主:
到底是什么原因,刷固件刷不成功!!!

网友A:
如果刷最新的固件可以从http://firmware.diydrones.com/Copter/   下载固件,用MP右下角加载自定义固件来刷

网友:
升级地面站到最新版本

网友:
听说关联的网站关闭了,不能联网下载固件了,所以要自己下好固件在找自定义或者历史版本加载固件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刷最新的固件可以从http://firmware.diydrones.com/Copter/   下载固件,用MP右下角加载自定义固件来刷 ...

下载不了固件。出现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载不了固件。出现这个

右键点 arducopter-v2.px4 选目标另存为

网友B:
把语言换成英语刷,刷好再换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语言换成英语刷,刷好再换过来

没用。我有英文版的地面站。也是刷不成功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用。我有英文版的地面站。也是刷不成功

好吧,apm实在难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吧,apm实在难用

快哭了,PIX买来快半个月了,飞机还没上天

网友B:
引用 楼主:
快哭了,PIX买来快半个月了,飞机还没上天

apm快弄一个寒假了。车还没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apm快弄一个寒假了。车还没动过

你牛

网友:
下载原版的地面站,1.3.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