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BB响插上一直响,显示总电压还有十点多,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6-02-22):
BB响插上就叫唤了,单片电压分别为3.5 3.4 3.6 总电压10.5呢 设置的3.6报警 。一开始是推油门就响了  后来拉下油门还在响 最后只要插上就响 但显示的电量不低啊。

网友A:
3.4   3.5   3.6  这么大压差的电池    用平衡充好好养护一下吧   如果养护不起来  直接处理吧   这样的电池很容易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3.4   3.5   3.6  这么大压差的电池    用平衡充好好养护一下吧   如果养护不起来  直接处理吧   这样的电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因为电压无法支持电机拉力高于飞机重量。就会掉下了,就像我们玩飞机,油门不动,你会发现飞机自动 ...

恩 我刚入 还没这么了解 以后会注意的 谢谢你的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置的是单片电压3.6      如果3S电池 总电量3.6不知道能不能达到~~~

总电量3.6就废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bb响是测单片电压的,夜晚电池其中的一个不行了,飞机就会因为电压低于最低点,从天上掉下了。

这直接掉 也太干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一片电池电压低于此数值就会报警。

谢谢你 看来是该充电了 以前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E:
BB响设置的数值作用是,当有一片电池电压低于此数值就会报警。
使用的时候肯定要根据最低的那一片电池来计 ...

明白了 这个意思 谢谢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总电压3.6你电池就废了

原来是这样 以前不懂 新入的 这下受教了 谢谢啊

楼主:
设置的3.6 指的每片电池的电压?不是总电压吗 总电压还有10.5

网友(2016-03-26):
路过,拿金币走人~

网友(2016-02-22):
低与3.6就叫啊

网友:
当然是单片

网友F:
总电压3.6你电池就废了

网友E:
BB响设置的数值作用是,当有一片电池电压低于此数值就会报警。
使用的时候肯定要根据最低的那一片电池来计算,尽量不让任何一片电芯过放。

网友D:
有一片电池电压低于此数值就会报警。

网友C:
设置的是单片电压3.6      如果3S电池 总电量3.6不知道能不能达到~~~

网友B:
bb响是测单片电压的,夜晚电池其中的一个不行了,飞机就会因为电压低于最低点,从天上掉下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直接掉 也太干脆了

是的,因为电压无法支持电机拉力高于飞机重量。就会掉下了,就像我们玩飞机,油门不动,你会发现飞机自动下降。

网友:
引用 楼主:
养护如何做呢 求教啊

论坛有电池知识的帖子  有讲养护  你直接搜索电池的就能搜索出来

楼主:
引用 楼主:
养护如何做呢 求教啊

好的 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养护如何做呢 求教啊

你用的什么充电器  B3别用了  最低也得用B6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的什么充电器  B3别用了  最低也得用B6

用的b6

网友C:
嗯 正品一般不会差别太大吧 你的电压差好像大了点

网友:
用小电流充电试试

网友:
我们一般都是设置单片电压低于3.7就报警   这样稳妥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 正品一般不会差别太大吧 你的电压差好像大了点

可能bb响不准吧 我在b6上看充满电时4.19 4.20 4.19 ;bb响提醒时在b6上显示3.69 3.69 3.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