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有鹰眼7寸的模友提供提下其内屏型号

楼主(2016-02-23):
求有鹰眼7寸的模友提供提下其内屏型号,谢谢了

网友A:
显示屏型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屏型号吗?

是的,谢谢了

楼主:
感谢楼上提供型号,可知鹰眼内屏为群创的AT070TN92,参数为450亮度,不知道鹰眼怎么说是700?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楼上提供型号,可知鹰眼内屏为群创的AT070TN92,参数为450亮度,不知道鹰眼怎么说是700?

我好像记得是亮度单位不一样,你看的屏是450cd/m2,鹰眼用的是700lux。但是不知道这两个单位怎么换算,也不知道亮度究竟怎么样。我也想改一下,等楼主做个对比效果吧

网友B:
我估计这型号中l27是27灯,600是600lux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估计这型号中l27是27灯,600是600lux的意思。

鹰眼的屏幕型号我问卖家说是28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估计这型号中l27是27灯,600是600lux的意思。

嗯,但是27灯应该是450cd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路过,我就看看滴

。                 .

网友(2016-03-26):
引用 网友B:
我好像记得是亮度单位不一样,你看的屏是450cd/m2,鹰眼用的是700lux。但是不知道这两个单位怎么换算,也 ...

我的00多的屏幕也是这个内屏的 我朋友的是鹰眼 都开到最大亮度 鹰眼比我的亮 估计是在一定范围内提高了屏幕的LED电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