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求解 非凡n2 osd地平线不正

楼主(2016-02-23):
我买了一个非凡n2,用来装naza lite飞控,可是装好了上电,看屏幕上面的的显示都正常,就是地平线是歪的,拿起飞机左右晃动,地平线还是不动,我以为是飞控的原因,把飞控全部都校准了一次,还是不行,想了下,就按照泡泡老师的教程把osd升级了下固件,现在还是差不多,只是地平线更歪,更倾斜

网友A:
用飞控调参软件把云台打开就可以了,感度适当调整

网友:
嗯感度重新调一下试试

网友:
我就看看 帮顶一下

网友B:
少发一张调参软件,云台设置选项的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飞控调参软件把云台打开就可以了,感度适当调整

谢谢了,原来如此,是云台选项关闭了,因为原来没有用,所以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少发一张调参软件,云台设置选项的照片。

谢谢泡泡老师回复,已经找到原因了,是因为我没有打开云台开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了,原来如此,是云台选项关闭了,因为原来没有用,所以不知道

网友:
重新调试。。。。。

网友C(2016-12-09):
楼主,你升级固件,用的那个东西,是买的时候就带有的吗?还是另外自己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升级固件,用的那个东西,是买的时候就带有的吗?还是另外自己买的? ...

自己买的

网友D(2017-01-25):
电池电压校准失败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电压校准失败什么情况

没有遇到过

网友:
不升级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