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个地方GPS就未定位了

楼主(2016-02-23):
打开后,GPS显示未定位,终端上面点链接出现一堆乱码。罗盘校准可以用,这是哪里出问题了呢,

网友A:
重新校准罗盘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校准罗盘把

较了,没用

网友:
GPS新号受到干扰了?

网友:
我也是,一换地方就找不到星了!!楼主解决了没

网友:
看下GPS问题吧,明显的是报的GPS坏的提示,检查下接线是不是有断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