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使用PLAYUAV3.3不能显示数据的问题,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6-02-23):
我做了1 个APM2.8+6M的四轴无人机,现在想用华为畅享5(有OTG功能)安装PLAYUAV3.3,通过3DR数传链接无人机查看参数或调参,可是我安装软件后,手机插上数传,打开软件点链
,看是连起了的,却没有数据显示。
我想是不是因为PLAYUAV3.3不带我的数传驱动引起的呢、还是别的原因引起的,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你好楼主,我也是华为手机,华为有许多系列的手机虽然支持OTG,可以正常的使用U盘,但是不支持串口通信,所以用不成数传,建议你在数传上加一个蓝牙模块,用地面站蓝牙功能连接,我的模块已经在路上了,回来就改

网友:
数传不支持otg

网友:
没有用过。。。。。。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