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个固件就是刷不好怎么办!!急

楼主(2016-02-23):
昨天是刷到一半就失败,出来一大堆字母,今天全恢复默认参数,全重新校准了一下,又刷就这样了,一刷就卡住不动!!用英文版的地面站也是一样的,现在真是没招了,哪位大神给指点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A:
试下从网页版下载固件下来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下从网页版下载固件下来刷

一样的,卡主就不动了

网友B:
不要刷最新的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刷最新的固件

什么固件都试了,包括车的固定翼的什么的都试了,都刷不了

网友:
你换个地面站版本试下,我用的是3.1.5

网友C:
刷下载的固件卡住后截个图看看啥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刷下载的固件卡住后截个图看看啥样

楼主:
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765613391/QQ/WinTemp/RichOle/4T]CA9JN)OLS2_3EJ%7D]IX(D.png

楼主:
下边显示状态,然后就卡住了

网友:
我也不懂,楼主继续等吧

网友D:
换台电脑吧,或者换个U口和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台电脑吧,或者换个U口和线。

跟电脑应该没关系。我之前刷的时候好好地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教程。。。。。。

硕哥的,泡泡的都看了,还看谁的

网友:
下最新版本的地面站绿色版的1.3.35.点初始设置里面第二个,按提示一步步来,应该会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