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请教泡泡老师云台画面抖是为什么

楼主(2016-02-23):
请问泡泡老师,我用普通200多远的二轴云台拍视频发现画面很抖,请问是云台没调好还是飞机自身在抖吗,画面颤抖的很厉害,不止一个方向的抖,是整个的抖

网友:
地面给云台通电看有没有高频振动,如果没有明显的高频振动,云台工作也正常,就应该是整机振动大,减震球不合适,检查有没有机架松动的地方,保证机架的强度,电机桨的平衡要好,确保整机起飞后振动小,多试几款减震球找到合适的以达到完美的减震效果,自组机就是这样,云台减震调试比较花时间精力

网友:
我来看看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