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关于apm自动调参的一些问题 请大神帮解

楼主(2016-02-23):
用的 f450机架, 首飞时通过遥控上的摇杆微调才让飞机平稳起飞 ,现在想自动调参 ,不知道遥控器上的微调是否需要归零 ;自动调参前用自稳模式起飞,那降落时还用从定高切回自稳吗;

网友:
这个不清楚,帮顶!

网友A:
首飞时通过遥控上的摇杆微调才让飞机平稳起飞,因为没有视频,不清楚起飞是否油门给的合适,四轴起飞起始油门一定要推得快一点使四轴离地升空快不在地面或者低空逗留,给慢了离地不迅速振动大导致飞控晃动大,起飞就表现的不够平稳,加上低空风切变影响所以离地起飞越慢抖动越厉害越不稳。排除操作问题还是偏航厉害请重新校准加速计以及电调油门行程,正常是干脆的起飞悬停后,无风环境下会有轻微飘移,应该在遥控微调全部中立的状态下自稳模式能保证悬停后没有明显倾斜飘移才正常。自动调参好后可以用定高模式降落,降落后及时上锁并把模式开关调到自稳模式以免下次起飞突然升高。

网友B:
第一,楼主应该考虑配重问题,调整电池的固定位置,来使飞机在无风的情况下保持一个正常的漂移,如果还是飘的厉害,建议楼主从新校准飞控的        加 速 度计   遥控的微调调到中点, 一般多轴不要用微调来调整!避免出现问题!
第二,自动调参注意调参完毕以后,可以用定高来降落,降落下来一定要上锁保存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飞时通过遥控上的摇杆微调才让飞机平稳起飞,因为没有视频,不清楚起飞是否油门给的合适,四轴起飞起始油 ...

我不动微调的话 起飞加油门就翻了  我一直在解决这个问题 后来没办法才调的微调 我想知道怎么归零微调平稳起飞 校准好多次了 不知道为什么还是不行。我看看能不能传视频给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楼主应该考虑配重问题,调整电池的固定位置,来使飞机在无风的情况下保持一个正常的漂移,如果还是飘 ...

我问一个学长 他也说别动微调 但是不动就翻 我再试试 不行到学校让他帮我一块看看

网友C:
不动微调 重心调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动微调 重心调整一下

ok  我再试试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不动微调的话 起飞加油门就翻了  我一直在解决这个问题 后来没办法才调的微调 我想知道怎么归零微调平 ...

线插错了,桨反了,电机转向错了,都是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线插错了,桨反了,电机转向错了,都是原因

线和桨都是没问题的  微调后是能平稳飞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