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置多少安的电池 合适

楼主(2016-02-23):
机架  H4 680
将      1555
电机   4822 kv390
电调   好盈30A
飞控   NAZA V2 全套带 MINI OSD
云台  3轴 带狗
600的图传

这个配置 配6S多少安的电池 合适啊  重量不知道 没称过

还有个问题 就是定点 一会飘一会正常 时常还掉高  是电机的动力问题吗(用的是6S 10400的电池)

网友A:
那个云台三轴,带狗,多少钱可以拿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云台三轴,带狗,多少钱可以拿下

我是2手收来的 呵呵

网友:
找高手问问。。。。。

网友B:
用6S5200-8000毫安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6S5200-8000毫安就可以了

先谢谢了 那大致能飞多少时间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先谢谢了 那大致能飞多少时间

那个要看你的飞机有多重,你的电机的拉力。你找一下,我记得好像有个帖子专门有换算的公式。

网友C:
一般起飞重量保证在总拉力的40%-50%留够足够的动力冗余以达到较好的抗风性和力效,根据电机拉力表算出理论最大拉力得出理论起飞重量减掉不带电池的重量就是合适的电池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起飞重量保证在总拉力的40%-50%留够足够的动力冗余以达到较好的抗风性和力效,根据电机拉力表算出理论 ...

我用6S 10400的电池 姿态模式 50 就能起飞 这样 是不是没有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6S 10400的电池 姿态模式 50 就能起飞 这样 是不是没有问题了

没有大问题,如果能减重一些应该续航时间更久,四轴太轻太重都不好,最好所有配件都选轻量化的,这样留给电池的空间才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大问题,如果能减重一些应该续航时间更久,四轴太轻太重都不好,最好所有配件都选轻量化的,这样留给 ...

好的 谢谢啊

网友D:
H4  680,起飞机臂震动是硬伤,另外不建议楼主上大电池,5200就可以~!另外注意C卡,天冷悠着点掰,容易坏掉!

网友:
电池大了,感度底了,我瞎说的

网友E:
一个哥们5200飞差不多20分钟。。

网友:
达普彩虹6-5200-25现货,可以私聊qq1064490442谈感情

网友:
好大的机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H4  680,起飞机臂震动是硬伤,另外不建议楼主上大电池,5200就可以~!另外注意C卡,天冷悠着点掰,容易坏 ...

我买的是h4 680 是这款 感觉 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个哥们5200飞差不多20分钟。。

我现在也就20多分钟 用10400的电池

网友:
能飞二三十分钟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要看你的飞机有多重,你的电机的拉力。你找一下,我记得好像有个帖子专门有换算的公式。 ...

http://www.modouwo.com/AMoDouWo/QC.html

网友(2016-04-05):
6s 5200 就可以了

网友:
5200m+ 4S 足够了,重量刚好,巡航时间20分钟左右(满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