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监视器图像到底是咋样的

楼主(2016-02-24):
用的华科尔小四轴  拔了家里的路由器电源  发现图传可以算清晰  但是仔细盯着屏幕 还是有背景噪声一般的闪烁情况

因为附近也没有啥玩航模和图传的玩家  不知道正常的图传+监视器图像到底是咋样的

1.图传显示在监视器上,摄像头不动的情况下,图案清晰。盯着屏幕看,完全没有一丁点的背景闪烁现象。

2.图传显示在监视器上,摄像头不动的情况下,图案清晰。盯着屏幕仔细看,能发现背景“杂波”闪烁。

请教一下,到底1和2,哪一种才是显示正常的?

网友:
没用过华坑四轴,不过一般来说,图传只要设置对了接收频率(发射功率最强的那个频率),应该来说静止状态下近距离图像是非常清楚的,除非是频率设置不对或者图传发射机放置位置受飞机机体工作时本身干扰所致。可以试试图传移动位置或加装图传屏蔽罩试试

网友:
应该是不闪的

网友:
有干扰条纹什么都很正常

楼主:
多谢各位  我再观察观察